求助:pads logic画原理图时如何移动元件某一个Pin的位置...

楼主(2010-09-23):
************************************************************

在DXP软件里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当原理图比较复杂时,我们可以适当的对原理图里的元件进行移动某一个管脚在元件边框的位置,以至于原理图整洁明了,不知道pads logic里边是否有这么一个功能呢?
摸索了几次但是没找到,希望知道的给个解答。。。谢谢!

************************************************************

///////////////////////就是以下这种效果////////////////////////

楼主:
眼看到帖子快沉下去了也没有人指点一下,只好自己来顶一下。。。。
高手求解啊。。。

网友:
去元件编辑器吧,你爱咋整咋整!

网友:
新版本的DXP好久没有用过了,楼上的方法也是一个方法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就相当麻烦,而且仿佛是破坏了元件库哦,下次调用时难道又改回来呀?期待更好的方法。。。。

网友:
你不会另存吗

网友:
可以如楼上所说编辑元件库中的元件,另存为一个只为此设计的库

但还是建议在线的连接上作文章,如加一些标注或框之类的来说明,这样来保持库的统一性

网友:
建庫的時候就要把功能相關的pin放在一起,這樣畫圖才清晰,如果只按照pin number順序擺放pin,看起來怪怪的!像是原理圖版的pcb。
另外,建封裝時管教定義里有個SWP=0,不知這個設為1是否是可以與其他pin交換位置的意思?沒研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