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CAD PCB Translator 4.8

楼主(2010-09-23):
CAMCAD PCB Translator 4.4版以后就不见踪影,其实是被MG收购了,软件也一直在更新,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已,此产品就包含在pads套装中,通常安装的是Professional版本,但只要改一下快捷方式参数,就可以启动其它功能的版本。用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AMCAD\CAMCADPro.exe /PROFESSIONAL

启动PROFESSIONAL版本。用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AMCAD\CAMCADPro.exe /PCB_Translator

启动PCB Tanslator版本。用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AMCAD\CAMCADPro.exe /Graphic

启动Graphic版本。

不同功能版本支持的输入输出格式不一样,具体格式见附件。

网友(2010-11-09):
我的pads9.0里没有PCB_Translator?怎么办

网友:
楼主!请把软件许可共享一下!我急需!谢谢了!

网友(2010-12-10):
哥是牛逼的 支持哥

网友A(2011-08-20):
这个软件在大家安装目录下面有:
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AMCAD\CAMCADpro.exe

网友(2012-09-27):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正想用CAMCAD,苦苦找不到软件在何处。

今日终得知,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2013-01-30):
楼主太强大了感谢楼主。

网友B(2013-03-04):
学习了~~
那如何更改这个快捷方式参数来实现这三种方式的切换呢?

网友(2013-05-22):
没看懂楼主在说什么

网友(2013-10-17):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在大家安装目录下面有:
C:\MentorGraphics\9.3PADS\SDD_HOME\CAMCAD\CAMCADpro.exe

先装2007的,再装的9.5精简版的,就没有了,需要下载一个,能搞个可用的地址下载吗

网友C:
终于解决问题,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那如何更改这个快捷方式参数来实现这三种方式的切换呢?

同问:如何更改这个快捷方式参数来实现这三种方式的切换呢?.

网友D(2013-11-26):
楼主很强大,十分感谢!

网友(2014-04-01):
    你好,在什么地方更改这个启动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终于解决问题,多谢楼主!!!

    你好,怎么修改那个参数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强大,十分感谢!

    你好,这个参数怎么修改

网友:
    你好,请问怎么更改那个启动参数,谢谢

网友(2014-06-18):
    太感谢楼主了,正在苦苦寻找CAMCAD PCB Translator,原来是这样切换啊

楼主:
建三个快捷方式,每个用不同的选项,三个版本就可以同时用。改变参数方法:在程序组或快捷方式上右键点击-属性-目标,在执行文件后面添加选项即可。

网友E(2014-12-30):
    楼主:现在可以打开了,可是出错误,
    如下图所示: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现在可以打开了,可是出错误,
    如下图所示:

    按照贴主的说明,在pads9.5设置成功.
谢谢!

网友(2015-07-05):
    CAMCAD PCB Translator 4.8,恳请楼主予以分享!!!

网友(2016-11-18):
    原來是這樣切換,感謝。

网友(2022-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