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CB中,一个比较大的板,每次改GND的线都要等很久,有没有办法?

楼主(2010-09-23):
POWERCB中,一个比较大的板,每次改GND的线都要等很久,有没有办法?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能否说的详细一些

楼主:
就是要修改GND网络的走线,要卡一下
不像其他线,比如删除走线。删除其他线一下就删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要修改GND网络的走线,要卡一下
不像其他线,比如删除走线。删除其他线一下就删掉了

网友:
没好的办法哦,谁让地网络太强大了呢。如果可能的话升级下电脑配置~~

网友:
    在ROUTER里面删除就不会卡了

网友:
    同意楼上"风风点点"的建议,因为Layout和Router的数据结构不一样,在走线方面可以尽量多的用router

楼主:
    router里面不能画copper,这个比较讨厌

网友:
    你的文件出问题了!尽快修复,否则再严重就无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