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skill编写英文字母或汉字?

楼主(2010-09-24):
如题,谢谢!

网友A:
printf("%s" "ABCDEFG") => ABCDEFG

allegro中使用中文:

Allegro是支持GBK编码的,只要换算成八进制就可以了。

例:axlUIConfirm("\304\343\272\303")

弹出“你好”提示框!

网友(2011-12-02):
没有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intf("%s" "ABCDEFG") => ABCDEFG

allegro中使用中文:

能不能详细点咋个把GBK编码 换算八进制 求真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详细点咋个把GBK编码 换算八进制 求真相

然后分别求八进制

网友:
这个自己写一个转换程序就OK了,我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5-05-29):
引用 网友C:
然后分别求八进制

具体点如何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