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零件placement问题

楼主(2010-09-24):
在做零件placement的时候如何让零件一个接一个的排?也就是如何知道一个零件的大小,然后在creat的时候根据零件大小调整摆放的坐标?

网友:
在下沒有這樣的經驗,就個人的想法,可以取得symbol的children,會得到包含place_bound(shape)或零件框(line)...等的屬性,再抓出其中最邊緣的座標作為零件的大小。或推算零件中心與邊緣的距離相加後擺設。依在下的觀察,Allegro中quick的擺設應該是參考place_bound的尺寸。
update: https://www.eda365.com有人建議可以用bbox屬性,可能方便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