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走线过程中走线是方头的,怎么改成圆头?

楼主(2010-09-24):
我在走线的时候,走线是方头的,请问怎么改成圆头的?
我在Drawing opition里Cline endcaps已经打上勾
请问高手别的地方还要设置吗?

楼主:
请各位知道的好心人讲一下怎么设置的
谢谢!

网友:
如果是16.2版本以上的話,試試把setup-userpreferences-display-opengl-v

楼主:
我的是15.5的版本,不知道在哪里

楼主:
给位知道的仁兄帮个忙吧,先谢谢了!

网友:
這裡要勾

楼主:
谢谢楼上
我用的是15.5的版本,这个地方是Cline endcaps,已经打勾了,还是不行,走好线是显示圆头的,但是在拉线的过程中显示的是方头的

网友:
拉线和修改走线的时候线头都是方的,你不动它就是圆的

网友:
在157及162中, 都會是圓的

楼主:
谢谢楼上给位,rx_78gp02a 说的就是跟我的现象是一样的,难道在15.5中不好改了吗

网友:
Display-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display_raster_ops选择on

网友(2011-01-11):
    按楼上说有还是不行,不知楼主解决了吗,如解决了的话共享下经验吧,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对,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中~请大大解答!

网友:
Display-User Preferences Editor-Display-display_raster_ops选择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样子,真难看,到底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问题在网上查的只有问题,没有真正的答案.莫非这类高手还没出现,我见有个同事的拉线时就是圆的,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捣鼓好的,晕.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改好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