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第一个作品---4层MP4 PCB

楼主(2010-09-24):
新手第一次用pads画的MP4的4层PCB,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看看有哪些问题,呵呵^

网友:
炬力2137的,第一次能画板能画成这样算不错了,提几点意见:
1。楼主的板子比较大,二层板应该能搞定的;
2。既然是四层板,那么地层就尽量不要走线,以保证完整的地平面,IC、电容等的接地脚要就近打地过孔到主地平面;SDRAM第38脚的时钟信号怎么是悬空的,是不是做漏了?

楼主:
谢谢"shasha248" 的意见,SDRAM第38脚的时钟信号我在原理图中画错了,画到36脚去了呵呵~~你不说我还没发现.这块板做2层的也行,我只是想练习画4层板~,至于地层布线,我是想减少过孔,因为上层的不好走线了.对了,我看过一些别人画过的板,他们喜欢在地层走音频信号,应该是抗干扰吧 ,而我这块却在电源层上走音频信号线,有点后悔,加个包地线可能又会把电源分成好几块了,天啊^自己看看问题还是挺多的……还请看过的朋友多多提点意见,小弟谢过!!

网友(2010-11-02):
怎么打不开呀?

网友(2011-02-15):
LZ,你用的是啥子版本的PADS哦,怎么打不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