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 OrCAD Capture 16.3 CIS 蹦出异常

楼主(2010-09-24):
请教大家了

在 Capture CIS中原理图状态下 右键 Place Database Part  后跳出 CIS Explorer,但随后马上又蹦出一个对话框:

Tish application has quit unexpectedly .

To help cadence detect...

点击对话框的 确定后 程序退出

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没有c 好啊

感谢先

楼主: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的是这样吗  我没安装好

网友:
    可能是CAPTURE.INI文件出错了,重新COPY一个正确的.INI文件.

网友:
    16.3到底用的人有多少,发现它有很多地方不习惯或不好呢。

网友:
    我也是这个错误 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0-11-05):
我是使用Capture 不是 Capture CIS, 所以不能使用Place Database Part, 只能Place Part,  並不會發生此問題, 只能推測是data base 伺服器的路徑沒設定好. (補充一下 我也安裝 Capture CIS16.3版本, 但是只用 Capture)

网友(2011-04-04):
    系统变量的问题,把系统变量的path里的orcad部分提前就行了,具体网址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6603&archiver=1

网友:
    我的也是,一放置数据库中的元件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在网上查了下原因,尝试修改一下配置文件就可以解决了,安装目录下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里的CAPTURE.INI文件开头在
[Part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File=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Samples\BENCHACC.DBC
    DemoConfiguration File=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Samples\DemoBENCHACC.DBC
下面加上库的路径
    [Part Library Directories]
    Dir1=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library\
    [Allegro Footprints]
Dir0=D:\Cadence\SPB_16.3\share\pcb\pcb_lib\symbols
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12):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查了下原因,尝试修改一下配置文件就可以解决了,安装目录下D:\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里的C ...

谢谢LZ!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2-12-21):
    感谢yuanlaishini ,方法很好,这个问题郁闷了我好几天。

网友:
    改了配置文件还是不行

网友(2014-04-16):
    我的是在capture里面修改了几处,然后在首页点击保存图标保存的时候会自动退出,然后报这个错误。按照10#yuanlaishini修改了下,没效果。报错截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