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出现问题

楼主(2010-09-24):
如图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每几分钟出现一次确定就关掉了,已重装二次了,好

楼主:
只要点已走好的线再修改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这样没法正常使用呀,哪位知怎么解决吗?

楼主: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好象是文件问题,

网友:
你好:能发我一份吗?

网友(2011-01-06):
POUR 铜和连通性,显示NET在走线都会出现以上问题,怎么办呢?

网友:
試試看, 先用 PADS Router  開起文件, 然後另存新文件. 最後用PADS Layout 開啟剛剛的新文件.

有可能是原來文件裡面的 Data Base 有點亂掉了, 利用 PADS Router 作最佳化重新整理 Data base.

网友:
也会出现以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