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 16.2不能改安装路径

楼主(2010-09-24):
求助啊,折腾了两天,还是没搞定。

装了SPB16.2 装在D盘, 破解,结果没成功, 把软件卸载了,清理注册表,想重新安装一遍,结果发现不能更改安装路径了,根本就没有弹出来改安装路径的对话框,只能默认C盘,崩溃啊, goole查了一天也没解决。
      今天在看cadence自带的Installation Guide文件发现一下一段话:

6. Click Next.
The Choose Destination Location dialog box appears.
7. Specify the directory where you want to install the products.
Note: For each version of a release, you can only change the destination the first time
you install the products. During all subsequent installations, the destination is fixed to the
existing directory path. You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change the destination.
8. Click Next.
The Select Products dialog box appears.

第7项说 只能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改路径,以后就再也不能改了?????????
我靠

网友:
用优化大师清理

网友:
在C盘有默认的软件数据文件夹Application Data
你搜索一下这个文件夹,应该有好几个,每个都打开,如果有与allegro有关的就杀掉,然后再试试

网友(2011-06-02):
我也碰到了这个情况,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解决办法的朋友来帮帮忙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