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输出2.25V的LDO

楼主(2010-09-25):
如题,谁能给我提供一款固定输出2.25V的LDO

网友A(2025-08-25):
    2.25V的LDO没有用过,不好推荐。从你提的问题可以猜测,你对LDO设计这块,还不是太熟悉。
下面的回答抛砖引玉,希望对你稍有帮助。
从设计的角度出发。选择一个LDO,至少需要知道输出电压,最大电流,输入电压,耗散功率,DROP压降。
这几个参数无论哪个变动,对设计都是有很大影响的。输出电压定了,根据输入电压,最大电流,就可以知道耗散功率,那封装就需要考虑。
举个例子,输出电压2.25V,要求电流1A,输入电流是12V,则压降12-2.25.约等于10V,则耗散功率10瓦,估计没有这么大耗散功率的LDO。
    再比如,输出电压2.25V,要求电流500mA,输入电压2.5V,那么,DROP压降再500mA为0.25V的LDO,估计也很不好找。
    所以,无论是自己设计,还是提问,把要求说得更详细一点。都是有好处的。也是必要的。

    論壇一天也只給狗弟 30 兩銀,你把祖墳都挖了,小的也給不出那麼多。 @_@!!!

网友:
    坟贴勿回,楼上挖坟

    死人堆裡找樂趣!^_^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5V的LDO没有用过,不好推荐。从你提的问题可以猜测,你对LDO设计这块,还不是太熟悉。
    下面的回答抛砖 ...

    楼主耗散功率是这样计算的莫,不对吧,压降x输出电流=耗散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