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如何抓取ESD测试波形

楼主(2010-09-25):
ESD 8KV的脉冲波形打在某分立器件的一端后有一个嵌位后的波形,现需要抓取这个嵌位后的波形,用什么方法可以得到正确且完整的波形?
如有高人有这方面的经验或知识,请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高壓探針應該不容易抓到這樣的波形,頻响不夠,最好用電流探針來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需要抓取的波形是箝位后的电压波形。
    电流探针是什么意思?抓的是电流波形吗?可以的话,麻烦画个可以实现的简易测试框图,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