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 delete dangling

楼主(2010-09-25):
有哪位高手有cadence16版delete dangling的skill啊?求共享,谢谢!
zychappy2005@163.com

网友:
这个最好不用吧,因为有些dangling还是有必要的,你从生成的报告里检查一下看看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就行了

网友:
www。p c b s k i l l。com/wiki/Stub  删除多余的线

楼主:
我做SERVER的,最后CHECK的时候有很多DANGLINE,很费时间啊.
还有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CHECK线宽大于PIN宽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工具得出结果后,生成了一个列表,可以用shift或Ctrl进行多选再删除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