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2007原理图转换为DXP2004原理图的方法!

楼主(2010-09-25):
在网上看见了很多方法,但都是针对PCB的。原理图怎么转换呢?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手头有一份pads2007做的原理图,而我用的是DXP2004。电脑里为了转换还专门装了AD6。试了很多次,还是没有转换成功。
求大侠指导。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知道的说一句!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在网上搜的很多方案都不行!总不至于要重新画吧?好大的图哦!

网友:
两个不同竞争公司的软件,估计很难通用
也在寻找中

网友:
首先确定告诉大家LOGIC可以转换到PROTEL里面,我经常这么干。
基本方法是:先把LOGIC的原理图另存为.TXT格式,然后用ALTIUM软件的导入功能直接导入.TXT格式的文件
,导入以后原理图基本没有错误,就是有些网络标号比较凌乱,需要重新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