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PROTEL99 上传了一个PCB文件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0-09-25):
同时有一些问题
单面板 自动布线设置在底层布线顶层已关,为什么AUTO Route TOP层还会走线?
还有PCB文件里面的元件怎么会分割出来,(选择一个元件选不到只能选择焊盘像在PCB元件库里面一样)
我那文件3.3V网络的D1左边那个电阻和KEY5右上脚的电阻。【软件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布线时怎么修改走线,布线长一点 我是删了在做太麻烦.
可不可以在PCB文件直接修改PCB封装 ?
跳线怎么增加?
帮忙看看我的板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网友:
元器件估计你导入网表的时候出问题了,冲突了  自己好好检查下,PCB就不加评论了。无原理图,无真相。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了

布线时怎么修改走线,布线长一点 我是删了在做太麻烦.
可不可以在PCB文件直接修改PCB封装 ?
跳线怎么增加?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直接修改PCB封装

网友:
铺铜,个人觉得可能有些问题,死铜还是比较多的! 也没有和Gnd连接在一起;
既然0603封装走不过去,换0805或1206的吧! 勉强是没有结果的哦!
我在浙江.宁波,单面板上好难看到线宽为10mil的PCB,在学校我也用10mil, 出来了也就不是了. 不知道你那里的制版工艺高不?
楼主,第一次操作Protel画板,就有这样是很不错的嘛! 加油!

网友:
自毕业后用过AD9之后,回头看看99se, 感觉虽然AD占内存,但操作上还是比99se上了N个台阶的!!!
建议你试试!!!

网友:
楼主,我帮你将一些死铜去掉了,觉得可以的话,你可以优化一下布线

网友:
去掉死铜,元件焊最好做大点,
要加些走线,以免焊接时易掉皮
板的外层框重复,走线安全间距要注意,走线离边框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