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怎样打印邦定图

楼主(2010-09-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10-12-09):
你所说的邦定图是什么?

网友:
将DATASHEET的沉底图复制到AUTOCAD中,嵌在邦定IC的封装里进行绘制邦定图.

也可以将DATASHEET的沉底图insert new objects插入PCB中,再用2D线绘制

网友:
    用photoshop软件处理比较好。

网友:
我的方法:把IC的PAD图保存为一张600像素大小的图片,再把pcb文件的邦定IC部分放大到满屏,按拷屏键另存为图片,再用图片处理软件裁切一下,再放大到1500像素左右,然后用系统自带画图软件打开,再把PAD图粘贴到合适的位置,再根据需要邦的线画直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