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CI时序仿真的模型问题

楼主(2010-09-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对PCI总线进行时序仿真时,因为PCI Slave端没有合适的IBIS模型,且其DATASHEET里也没有关于建立,保持时间等时序参数,故用PCI Master端的model 代替PCI Slave端的model,这样做可以吗?如果这样的话,PCI Slave端的建立和保持时间可以按PCI Master端的要求吗?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已先顶下,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以前也提过,像PCI这种十分成熟有比较低速的信号,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代替一下说明情况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这么早就为我解答问题!
嗯,您以前给我回的帖子我看了好多遍,觉得应该没问题。就是第一次做,心里没底,就再问了下,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