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的原理图如何更新PADS的PCB!

楼主(2010-09-26):
请教:用cadence画的原理图,用pads 2007画的PCB,原理图做了修改:封装修改,去掉了一些电路,如何在我已经画好的PCB中做相应的修改?请大侠们帮忙!坐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ORCAD中导出网络文件
   在PADS2007中导入网络文件,保存一个PCB文件,随便起个名字;
   在你设计中的PCB文件中选择TOOLS--COMPARE...

网友(2010-12-24):
赞同二楼的说法!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同意2楼的,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直接在PCB中修改,打开ECO模式、选中元器件直接修改即可

网友:
对于2#给点补充,可以直接保存成ASC的格式 ,用2#的方法进行比对。

网友:
具体的比较步骤是什么啊?谁能说的详细一点啊!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ECO compare。然后源文件导入eco文件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