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0-09-26):
我想做一个SD卡的PCB封装,原理图它有两个管脚都为10,我在做PCB的时候,两个孔无法都命名为10  ,该怎么处理呢?我用的是pads2007,我看别人用DXP2004可以将两个孔都命名为10啊,高手帮忙解答下,谢谢~

原理图

原理图

封装

封装

网友:
就像你PCB封装上面的10_1不就行了

网友:
脑筋要转弯,去把原理图脚改了,对应的PCB封也改就好啦!

网友:
首先,你的原理图封装的画法是不正确的。
你可以改为10,11
对应的PCB封装也改为10,11

PROTEL确实可以做到,但是这样也显得不严谨。

网友:
要把管脚名改成不一样的才可以呢

网友:
可以关联吧!!!在PADS2005的视频教程上有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