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1我加的过孔为何不直2如何加盲孔埋孔

楼主(2010-09-26):
各位好,如题,请不吝指教;

网友:
设置下栅格

网友:
可以设置一下栅格大小,可以选择1MIL的。还有,对于盲孔和埋孔我还没试过,但是应该在多层板才会出现盲孔和埋孔的情况。希望高手出来赐教吧

网友:
盲孔和埋孔的话,你在起始层放好焊盘后,再选属性,更改起始层和结束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