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shape check检查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9-26):
allegro的shape check检查中,标出了一个个小圈圈,应该属出现了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含义,请大家指点一下。

先行谢过了!

网友:
不知道,帮你顶顶。。

网友:
是哪个层面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顶层,跟这个有关系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board  geometry层是不是多了东西?

网友:
是shape的宽度小于最小值,建议切掉,否则出光绘的时候会报错

网友:
我之前有遇到过,也是有圆圈,出Gerber时会带出来导致短路,是另外的层面导致,你要咨询出是什么层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所说的最小值是系统默认的值还是可以手动设置的?这个最小值是如何确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负片和正片有什么影响,应该如何考虑这些问题呢?

网友:
我们是用vSure run netlist analysis分析出来的,若gerber后不影响就没有关系了,若影响就要分析原因啊

网友:
请问你这个vSure run netlist analysis是什么软件啊?是你们自己的吗?在网上能找到吗?

网友:
我们用的是valor分析的是否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报错跟check shape时输入的数值有关一般最细的地方不能小于4mil,小于该规定的地方会报错,特别是尖角的部分(图中应该是尖角),如果光绘文件的出的是274D的话,就会报错而不会短路,274X则不会,建议还是修掉,尖端部分实际会有天线效应

网友:
回复  zhqiankun

         这个报错跟check shape时输入的数值有关一般最细的地方不能小于4mil,小于该 ...

引用 网友B:

没错

网友(2011-11-22):
没遇到过。帮你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