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PADS LOGIC中如何繪制電感的邏輯封裝?

楼主(2010-09-27):
請教,pads LOGIC中如何繪制電感的邏輯封裝圖?

网友:
画圈,一点点画
要是复杂的话,用atuoC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DS Logic 畫圓好像只能畫整圓,不能畫不閉合的圓弧,所以沒辦法畫電感的邏輯封裝,用autoCAD畫完怎么導入?

网友:
回复  还不说

    PADS Logic 畫圓好像只能畫整圓,不能畫不閉合的圓弧,所以沒辦法畫電感的邏輯封裝 ...
引用 网友B:

    可以画半圆的,你在自己研究研究
CAD画好,保存为DXF,好像是,如果没记错的话
然后在pads里,有导入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研究研究,多謝指教!

网友:
可以画半圆,用path画,单击,拉线,注意这时候不要单击鼠标左键,要单击右键,选add arc,下面的角度选项是orthogonal,就可以画出半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原來是這樣畫,非常感謝!

网友(2011-08-01):
进入CAM编辑环境后选择 creat 2D Line 模式 ,空白处右键选择Path画一段线段,画好后选择Modify 2D Line模式,在该模式下选中画好的线段右键选择Pull Arc进行拉弧即可,完成后可利用右键的Duplicat进行复制操作。有时候拉弧步进有问题,调整好gd和g无模命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