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ia孔的阻抗如何控制?

楼主(2010-09-27):
如题,高速或者射频信号都会对信号线阻抗有要求,可有时候走线并不可能在一层内完成,必然要涉及到过孔,
有没有什么办法去控制过孔的阻抗,使整条线的阻抗保持连续呢?这个计算模型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这方面的计算工具?

网友(2011-04-07):
帮顶,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一般pcb加工厂不会给你做via的阻抗匹配

网友:
  我也没用过  听说用xnet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xnet与via的阻抗有关??

    好稀奇……

:L

    还是先理解什么是xnet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刚开始用candence  还在布局阶段  见笑  呵呵

网友:
    xnet是做信号线等长用的,比如串联电阻的信号把两段线相加计算总长度,跟阻抗没关系,只是在计算长度时会把过孔走过的长度计算进去;
    一般的制板厂不会做过孔阻抗控制得;
计算时也没加进去;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仿真的,不过自己可以根据孔径来控制,但板厂镀铜的厚度很关键。。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仿真的,不过自己可以根据孔径来控制,我觉得但板厂镀铜的厚度很关键。。

网友:
    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