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GEN3 8G 仿真?

楼主(2010-09-27):
最近一个新的项目要研究PCI-E gen3 8G 的PCB选材,和SI预仿真!那位前辈指点一下可以选用什么材料?
PCI-e 8G经验的指点一下如何做高速通道仿真?

网友(2010-10-27):
关于板材,主要是介电常数的选择,通常Isola,  rogers ,松下都有。

介电常数在3.3~3.5之间,应该能满足。

网友:
没设计过,不知道有没有FR4的成功案例。还是详细做下仿真吧,也未必要用高速板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