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多层板的内层怎么走差分对

楼主(2010-09-27):
我用的是05版的,画一个8层板,
我在顶层可以走差分对线
但是当我定义的差分线在内层时候,怎么也拉不了差分线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去router 中拉线!很好用的!

网友:
可以拉,  很好用,就有点儿夸张
可以是规则矛盾了

网友:
怎么会夸张呢?

楼主:
我是在router 中拉线的,但是我只能定义顶层的信号为差分对。
当我在router想定义内层的信号为差分对时候,定义不了,只能回到layout那里定义。
但是定义完,回到router 时候,却拉不了内层的差分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