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外部有5V的信号,应该如何设置才能兼容?

楼主(2010-09-27):
    cyclone iii外部有5V的信号,应该如何设置才能兼容?

    是一个AD7891的AD芯片的控制,逻辑电平是5v,数据通道上串了1k的电阻,输入逻辑电平还是5v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肯定的,一个1K的电阻起什么用?
5V的信号的话,加个三极管就可以了的
或者,你只是想自己做实验而已,那就用稳压二极管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接个电阻分压,电阻取值自己算一下。
    也可以用一些像PI5C3384之类的总线隔离芯片。
    还有就是用一些缓冲器,比如74HC系列的。

网友:
    cyclone iiiIO口是3.3V吧,外部5V的电平严格意义上是要逻辑点名转换的,可是5V到3.3V的话可以简化一下,为了保证IO口的安全,串接一个1K的电阻限制一下IO口接收到的电流,起到缓冲作用。这种操作是可以的,不会对你的信号有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