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0-09-28):
有没有哪位大虾有关于指示灯设计原理这方面的东东啊,我现在要设计一个电路,就 跟电脑主机上的两盏指示灯差不多的,一盏电源指示灯,一盏工作状态指示灯,新手上路,哪位大哥指点小弟一二啊!!!

网友:
,说清楚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哪里不清楚啊,你说出来我再详细解释

网友:
    电源指示灯,你对输入的电调理后点亮LED不就是电源指示嘛,至于工作状态则是对开机后的电调理后点亮LED,这样操作你认为可以吧。真的没什么可以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么简单的,那盏工作状态指示灯是得反映工作状态的,就像电脑上的指示灯那样,工作量越大闪的越快,满负荷运作时就是常亮的了

网友:
    你说的是像网卡指示灯那样吧,需要控制芯片的I/O端口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是的

网友:
    指示灯首先你要分析有几种状态指示,每种状态的判断条件是什么。指示灯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简单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是的,这个指示灯需要由写入程序的单片机控制的,闪烁程度是需要经过判断才能决定的,我现在就是想要这种类似的电路原理图学习下,大哥你有么,有的话给小弟参考参考啊,非常感谢!

网友:
    就LED灯点亮的电路?需要指示的LED灯多不多,几个的话,直接和单片机连接就可以了,如果多的话,用595扩展一下。考虑下恒流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16盏灯,两盏为一组,做成8路

网友:
    2片595级联即可。使用单片机的串行移位寄存器功能,或者SPI模块都可以。我猜测一下,2个灯为一组,是否是不同颜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是的,两盏灯一盏为绿灯,一盏为红灯,谢谢你了,我先试试,还有什么能指导我的么,我是新手加新手,所以很多都不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