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遇到错误时,十字光标没了?

楼主(2010-09-28):
pads Router走线时,可能遇到错误了,十字光标没了?在哪设置啊?每次都要关了,再得开一次,好麻烦!!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但很少。一般是我开的程序很多,当我操作别的程序时,再回来用PADS,就有时候没了光标。关闭后重新打开文件就好了。我觉得这不是错误,是电脑配置不够高造成的。电脑配置够用的话,一般是比较少出现这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