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的电源板

楼主(2010-09-28):
大家看看有啥问题呀,能打板吗

楼主:
大家多踩踩呀

网友:
我怎么选择不了你底层的东东呀?你是怎么设置的呀

网友:
三个圆圈和方框使用了2D LINE,是开不了槽的,

楼主:
三个圆圈和方框出GB文件时把它放在钻孔层不行吗

楼主:
三个圆圈和方框出GB文件时把它放在钻孔层不行吗 ,应该也可以开槽吧

网友:
放在钻孔层就可以

楼主:
这个板子没什么问题吧可以打板看看吧,还请教高手一个问题:这个板子怎么给PCB板厂做板呀,是直接把这个文件发给制板商还是用别的方法呀?(我还没有真正做个自己设计的板子)

网友:
回3楼,这板在过滤器里面设置了

楼主:
是呀,我取消设置。板子怎么给PCB板厂做板呀,是直接把这个文件发给制板商还是用别的方法呀?(我还没有真正做个自己设计的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修改一下过滤呀

网友:
很不错。

唯一的不足:

1,CY的丝印放在槽孔上了
2,槽孔和变压器的三个散热孔,如果用BOARD CUT OUT属性会更加保险
(特别是你直接提供PCB文件的时候,板厂在出光绘时有可能不选上line)
3,二次侧最上面的铜皮离板边太近了,不利于加工(不过这个你可以留给板厂处理,哈哈)

网友:
不错啊,兄弟,我还不会PADS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把PMS(pdf格式)跟gerber发給洗板厂家就可以洗板了,但是在发过去之前你一定要确定没有错才行,

楼主:
哦,谢谢楼上的哟

网友:
C3极性反了,........未养成PCB设计习惯!

网友:
你铺铜没有分配网络

楼主:
对呀铺铜没有分配网络,我用copper画的。这种不分配网络可以吗

网友:
    C1的丝印弄到D4的焊盘上了。C1正极的那块铜皮直接铺成一块感觉跟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反吧,是负电压呀,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丝印只放到顶层应该没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呀铺铜没有分配网络,我用copper画的。这种不分配网络可以吗

网友:
    没有搞过电源板,上面的铜是贴铜吗怎么选不中呢

网友:
    电源的网络走线很宽也很有型,走线的网络是不是在每一段上都贴了铜的?

网友(2010-10-28):
我下载下来是网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自己加的字符要放顶层丝印层,要不板厂会给你做成铜皮。

网友:
初级距离已够,没必要开槽

网友:
@camdocs 再将生成的文件传给板厂,外加PCB的CAD档一起即可以了

网友:
问下,板子上面的2d线是用来干嘛的啊??

网友:
怎么好多线选不了呢谁来说说

网友(2010-12-13):
板子很漂亮, C3极性没反,因为是-12V的负压输出所以C3极性没反,开槽最好用画板框的方法来画保险些

网友:
C3极性反了,是从工艺方面说的,板子有极性的器件尽量朝同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