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时tx的RJ, PJ ,UJ,DJ TJ一般设置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2010-09-28):
仿真时tx的RJ, PJ ,UJ,DJ TJ=rj+dj,phase—delay,dcd,FFE一般设置多少比较合适?
我设置rj=5ps
        pj=5ps
        dj=5ps
        uj=5ps
        phase—delay= ?
        DCD=0.1UI
        FFE=?
不知道哪位前辈有更好的经验?能不能指点一下这些参数该怎么设置?

网友:
这里有一份USB3.0 的jitter budget文档,供参考。

很明显你的很多理解不太对。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相关spec参考,可大致这么预算:Tx端 0.1UIpp,RX端0.2UIpp,需要注意的是Rx端的预算一般包含了传输链路的影响,包括插损,反射,串扰,SS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