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过孔问题

楼主(2010-09-28):
请教大师,过孔怎么乘成这样了,是怎么回事?先谢谢!

楼主:
咋没有大师们帮我解决下,发表个解决方法

网友:
按一下O键试试

网友:
因为那些过孔都被锁定了,解锁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在中文状态下按O试试,

楼主:
按了O键以后,过孔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线变空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jimmy按了O键,对过孔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线变成空心了

网友:
LZ,你认为你的过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按某个资料上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跟图上的哪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看你的图除了有安全间距的问题外,就是那个椭圆不规则了。

网友:
将这个勾勾去掉试试

网友:
ctrl+a, unprotect 试试。

网友:
还是推荐你用 “ I”  !

网友(2010-11-13):
同意4楼观点,解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