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板连接器的长度补偿

楼主(2010-09-29):
大家在设计PCB的时候,高速信号过背板,经过ZD连接器或者Airmax连接器的时候,是否都会做长度补偿呢?+ u! w: _( k& ?7 E( E
我刚才去MOLEX网站查,居然找不到针脚的长度信息,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一般来说 MOLEX这样的厂商对高速信号连接器都会有仿真模型的,建议LZ再查查看

网友:
关于长度补偿的问题,这个需要连接器厂家提供,不同的弯角位置,对应的长度是不同的,不过队内P/N肯定是等长的。另外差分线队间在走线的时候,通常不会要求等长,所有这个信息一般设计的时候,不需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