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悬空的疑问

楼主(2010-09-29):
按理来说,CMOS电路不用的引脚一般不能悬空,否则易受干扰。但是仍然看到很多设计里有大量的悬空引脚。是不是能否悬空也要分不同情况?

什么情况下可以悬空,什么情况不可以?望指教!

网友:
能不能悬空主要看数据手册中对管脚讲解,以及看看原厂的参考设计!

网友:
    你可以看他是输入还是输出引脚,如果输入,确定一个电平,如果输出,一般问题不大。参看datasheet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
    我一般这样做:对于输入,统统接地或电源;输出就不管它

网友:
    还是看datasheet确定引脚的接法

网友:
    引脚本身带上拉的话,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如果没有的话,未用的引脚作为输入时接上下拉,作为输出时为输出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