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差分信号 AC耦合电容的 问题

楼主(2010-09-29):
根据经验 差分信号AC耦合电容一般选0.1uf或者0.01uf
这个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
这两种电容的谐振频率都在十几兆以内  和10G 以太 相差甚远

另外 100nf 的电容 如果按照2.2RC来推算充电时间的话 远远大于10G信号的周期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感觉现象已经完全推翻 电容用在其他地方的理论了

各位大侠 解答一下吧

网友:
“100nf 的电容 如果按照2.2RC来推算充电时间的话 远远大于10G信号的周期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不是远大于,对信号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建议好好理解下AC耦合电容的作用和原理。

网友:
看什么码型以及游程长度,游程长度内,电压下降不能太大,这决定了充电时间远大于信号周期。

电压的跌落会影响抖动性能,如果充电时间远和信号周期相当的话,结合抖动和电压幅度下降,不用想就知道眼图会变成什么样。

楼主:
“100nf 的电容 如果按照2.2RC来推算充电时间的话 远远大于10G信号的周期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如果不是远 ...
引用 网友A:

     一语中的 就是对AC耦合电容的原理不太理解
手边的书也没仔细讲  有相关资料可以给我吗
万分感谢啊

网友:
这个耦合电容一定要靠近driver端吗?

网友:
这个耦合电容一定要靠近driver端吗?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信号的上升时间有关!

    很少有资料明确解释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没那么复杂。你可以看看反射理论中的临界长度问题,满足不了的话,电容放哪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