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无模命令选择网络的。

楼主(2010-09-29):
有没有无模命令选择网络的。你用SS选技元件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样选择,用无模命令选择?jimmy 回答谢谢

网友:
干嘛非要用无模式选择网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说,使用无模式命令是为了快速达到目的,这一点在电路板复杂的情况下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