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 CLK 的问题

楼主(2010-09-29):
大家好,请大家给指教一下。
  DDR 的CLK 是差分信号,为什么差分信号的两条信号线之间加了一个电阻呢?具体的阻值我记不大清楚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0-10-30):
我也很期待,希望能有答案!@

网友:
应该是匹配电阻

网友:
这个是差分线阻抗匹配电阻 一般100欧姆

网友:
DDR 的CLK 是差分信号,为什么差分信号的两条信号线之间加了一个电阻呢?
=  這是差分信号端接電阻,理想值等於差分线特性阻抗。有的90, 有的100欧姆。

网友:
我的一块板上是150ohm

网友:
差分阻抗匹配。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起到一个阻抗匹配的作用吧,保证信号的完整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小弟了解了

网友(2011-03-05):
    继续等高手解答

网友:
    是端接电阻,阻抗匹配用的。

网友(2018-02-09):
    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