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字符串转化为数字

楼主(2010-09-30):
如,我有一个字符串“234”,我怎么将其转化为234 类型,也就是整形而不是字符串形式的呢

楼主:
请大家帮助一下呀

网友:
請參考SKILL Language Reference 中的 atoi。浮點數請參考atof

楼主:
谢谢了,把后面的函数都看了 一个遍,就没看a开头的,本来以为是在字符串开头的了呢

网友(2010-11-11):
atoi("123.4")  -----> 123
evalstring("123.4") ----- 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