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格点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0-09-30):
via  grid栅格点的用处是什么,应如何设置

fanout grid 栅格点的用处是什么,应如何设置

网友:
呵呵,在设置项里有grid设置呀,via grid意味着你的每一个Via都在栅格上,它可以和走线及布件的grid不一致的
fanout grid也是同理呀,就是扇出时让其一定在grid上

如不正确,欢迎板砖!

楼主:
这样子啊 多谢

网友(2011-10-21):
怎么才能显示 如protel 一样都是格子状的 边与观察定位

网友:
栅格有设计栅格,显示栅格,过孔栅格,扇出栅格,设计栅格一般是指走线栅格,拖动元件的栅格,显示栅格就是你能看到的格点之间的距离,过孔栅格就是你走线或者单独过孔时过孔可放置的栅格,扇出栅格同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