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程遍历每一个层

楼主(2010-10-02):
请问大家,
如我有20层,sig1,sig2,sig3等等。。。。我怎么遍历每一层(就是选中每一层的pin,Etch和Via等等所有的东西呢)

楼主:
版主呢 版主出来帮忙解答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
樓主要做什麼操作(或想怎麼操作)呢?可否說明一下,也許有個方向大家比較好討論。

楼主:
就是分层显示pin,Etch和Via等等所有的东西,每次只显示一层的东西(不一定选中,显示即可),然后我就可以对每一层的东西进行操作,比如说导出每一层的东西,比如说将每一层的东西打印出来等等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用axlGetParam取得各层的name,例:
etch_parm =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
etch_parm->groupMembers

如四层,得到如下结果
=>("TOP" "GND" "VCC" "BOTTOM")

再用axlVisibleLayer(t_layer g_makeVis)设置指定层t_layer的状态是显示还是不显示
例:
axlVisibleLayer("ETCH/TOP" t)
axlVisibleLayer("PIN/TOP" t)
axlVisibleLayer("VIA CLASS/TOP"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