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爱看下这个板子可行吗

楼主(2010-10-04):
最近自己手里有一块功放,很久以前搞到的,最近没事就把PCB图画了出来,请高手指点一下哪里还要改进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啊

网友:
做数字的多点,模拟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理解了!
外观来讲看着挺对称!

网友:
这还是个双面板?!
感觉U1下面的覆铜看着不顺眼,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顶!

先回贴,再看贴。

网友:
个人觉得:R10,C9和R6,C4 位置可调整下,让走直线,像流水一样才好!铺铜建议再改善下!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去打个板来调试下!因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最大的问题就是,板子无安装孔,你怎么安装固定呢

网友(2010-11-12):
电容尽量安放在低散热的地方 以免影响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