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标隐藏问题

楼主(2010-10-04):
请教大师们,PDAS router中,怎么画着的时候光标就隐藏了,不方便布线,还的重新打开,是那个地方设置错误,还是操作不当?先谢了

楼主:
都没有大师们回个贴

网友:
你用的是2007 sp1吧,建议你换2007.4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光标就形状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了,似乎在全屏光标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也是重新设置光标大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