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summer09中如何在电源线路上增加焊锡线路,满足大电流需要

楼主(2010-10-04):
各位大侠:

      小弟在画一块电源板的时候,电源线路需要大电流,怎么样才能满足要求,请各位告诉小弟

网友:
在PCB Editor中,将板层切换到Multiple Layer(多层),用P + L添加

网友:
    在top/bottom solder层上,沿着想加焊锡的线路画上相应宽度的Line(用P + L添加,或Place->Line),即可把相应线路裸露出来,就可在上面加焊锡了。

网友:
    应该是在在top/bottom solder层上加吧,支持3楼!
    我记得以前这样做过!

网友:
    是的!完全正确!

网友:
    2楼,3楼的方法都可以
    灵活运用

网友:
    推荐3楼的做法,PCB生产出来的效果确实是露锡的,如果按照二楼的做法,也是可以的,不过还是要开下阻焊,要不然的话,在添加的mutilayer那里还是有绿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