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的复制

楼主(2010-10-04):
比如有一层的铺铜,我想在另一层也铺一样的,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麻烦说下具体操作,小弟用这软件不熟:)
9 Y7 P6 s5 n# C$ V多谢

网友:
    ctrl+c,点击左键确定复制的参考位置,ctrl+v粘贴,双击铜皮,在其属性框里的Layer选择相应的层,在connect to net选择相应的网络即可。

楼主:
    多谢,有否更直接与简单的方法?以前用Allego时,换层相当容易,不知PROTEL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
    我只知道换层用数字小键盘上的+-键,换信号层用*键

网友:
    用左键按铺铜不放,用小键盘的+/-键也可换层

楼主:
    多谢,那么是不是对于笔记本电脑就不行了呢?

网友:
    笔记本好像自己设置快捷键应该也可以进行换层

网友:
    笔记本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