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输出dx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10-04):
我是个菜鸟,我allegro输出dxf文件的时候出错,软件提示:ERROR: CNV_PATH environment variable not found.
ERROR: Not able to open dxf file.
Terminating program.

请哪位大侠指教!

网友:
点edit 先中一个ok

网友:
    有時是小數點設定問題,如果對方的dxf為小數點4位,你也必須一樣,否則無法import

网友:
    楼上,楼主问的是导出不是导入,2楼正解

网友(2011-08-0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呜呜……

网友:
    搞定了,原来是导出时是覆盖已有的文件,但已有的文件被我打开了,导致不能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