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注尺寸只能有这几层可选吗?

楼主(2010-10-04):
 能不能标注在第10层或其它的?不知在哪里设置?

网友:
尺寸标注只能显示在TOP层,BOttom层

网友:
随便那层都可以

楼主:
随便那层都可以
引用 网友A:

    在哪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任意层显示:

网友:
你的是什么版本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5楼的朋友,是因为点了颜色设置中的Assign  all  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