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安装?

楼主(2010-10-04):
我的pads安装不上了!见图:
它提示关闭所有杀毒软件。我用的是360,我将“360杀毒”、“360安全卫士”、“360保险箱”统统都关了还是相同的提示。哪位高手帮帮忙?
另外。我以前的电脑用的nod32安装它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关了不行就卸载杀毒,重启后再装。装好后再重新安装杀毒软件。
    实在不行就重装系统,装好后再用一键还原备份C盘,以后就不用再麻烦啊。
(我个人个人方法,仅供参考)

网友:
这是安装PADS时的提醒,如果你确定已经关闭杀毒软件,可以按"OK",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楼主:
但是我按“OK”就没下文了!

楼主:
请问有没有不需要卸载杀毒软件安装的方法?

网友:
    从安装PADS2004开始到PADS9.2,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关过杀毒软件,都是直接点击“OK”安装,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
    我用的杀毒是Symantec AntiVirus。

网友:
    楼上 我的也是Symantec Antivir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