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只显示飞线以检查是否所有网络全部连接?

楼主(2010-10-06):
折腾了一阵,没找到好办法,哪位知道不,多谢。

网友:
    做个DRC检查就可也了,tool->design rule check,出现有错误的,双击那些错误的列表就能跳到错误的地方了。
    想关掉其他层看也可以,快捷键L,想关掉那些层自己选。

网友:
    好好运用软件自带的约整检查功能,能用电脑实现的功能,就不要人工去检了。

网友:
    同意2楼3楼的意见

网友:
    在过滤器中键入IsConnection。选中Selected、Zoom、mask会直接定位到你没有连接的网络上。也可以用
expr=IsConnection|Selected=true|Zoom=True|mask=True|apply=True表达式编辑属于自己的快捷键!很多又好又快的功能都能实现!

网友:
    这个简单,鼠标右键——选项——隐藏/显示——按一下“ALL Hidden”——OK,然后你就看到你想要的结果了!这个我也是摸了很久才摸到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你这是掩耳盗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看帖子呢,还是凑个热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