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LVDS

楼主(2010-10-07):
1,LVDS需要量眼图吗?为什么?
2,LVDS通常采用DC coupling, 可以用AC coupling吗?
3,  LVDS Spec为什么要定义一个offset电压?没有它可以吗?

另外: PCIE不是有embeded clock吗?为什么线路上还要送PCIE clock给receiver?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关于LVDS的,我们先来了解下什么是LVDS,做个知识普及,然后再来回答这些问题..

LVDS: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低电压差分信号。

LVDS传输支持速率一般在155Mbps(大约为77MHZ)以上。

LVDS是一种低摆幅的差分信号技术,它使得信号能在差分PCB线对或平衡电缆上以几百Mbps的速率传输,其低压幅和低电流驱动输出实现了低噪声和低功耗。

IEEE在两个标准中对LVDS信号进行了定义。ANSI/TIA/EIA-644中,推荐最大速率为655Mbps,理论极限速率为1.923Mbps

LVDS信号电平特性:

LVDS物理接口使用1.2V偏置电压作为基准,提供大约400mV摆幅。

LVDS驱动器由一个驱动差分线对的电流源组成(通常电流为3.5mA),LVDS接收器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因此驱动器输出的电流大部分都流过100Ω 的匹配电阻,并在接收端

的输入端产生大约350mV 的电压。

电流源为恒流特性,终端电阻在100――120欧姆之间,则电压摆动幅度为:3.5mA * 100 = 350mV ;3.5mA * 120 = 420mV 。

网友:
1. 一般来说,查看差分信号质量,没有比眼图更方便的啦,这是由眼图的特点决定的。在一个UI之内,不仅可以方便的查看传统波形方式所能看到的上升、下降沿,高、低电平;还能看到传统波形方式所看不到的UI叠加累积效果,具体说0、1bit在1个UI宽度内的叠加和累积可以方便地看到所谓的眼高、眼宽、张开度、抖动,用BertScan预估出BER……这些都是传统的波形方式所不具备的。

2.至于采用AC,DC耦合,主要取决于链路中是否需要DC偏置,此外有一种特例是这个不同电平电路之间的互联,比如LVDS和CML,则可以使用AC coupling

如果不送时钟给Rx端,则Rx端的CDR,Equalization等单元非但无法工作,也无法同步。

楼主:
1. 一般来说,查看差分信号质量,没有比眼图更方便的啦,这是由眼图的特点决定的。在一个UI之内,不仅可以方 ...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答

楼主:
1. 一般来说,查看差分信号质量,没有比眼图更方便的啦,这是由眼图的特点决定的。在一个UI之内,不仅可以方 ...
引用 网友A:

1,我们公司在量LVDS的时候只是量测LVDS的电平特性,没有量眼图,跟速度的关系吗?
2,“至于采用AC,DC耦合,主要取决于链路中是否需要DC偏置,”---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可以举个例子吗?
3,?????

网友(2011-03-10):
謝謝...很有用的資訊

网友:
给你几份关于LVDS的详细技术资料文档,希望对你有帮助

2.66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065, 下载积分: 威望 -5

2.56 M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309, 下载积分: 威望 -5

993.56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074, 下载积分: 威望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