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点怎么添加,请各位师傅指教

楼主(2010-10-07):
测试点是在画好板后添加还是使用自动添加的?

网友:
我们的做法是把测试点画在原理图里,做成一个表贴焊盘的封装,然后导入到PCB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

网友:
硬工在原理图添加测试点器件.只有硬工才了解产品的特性和测试要求.

网友:
我是直接在在PCB里面添加的,3个,一个single,一个vcc,一个gnd

网友:
测试点一般画成元件封装形式放在原理图里面并标注说明。这样在反向ECO时不会丢失也方便检查!定位孔也放在原理图里面,这样很方便!

网友:
一般当元件封装去用的

网友:
按过孔加嘛,然后把它改为  测试

网友:
    来学不学、、、、、、、、

网友:
    在ECO的环境下,添加测试的焊盘或过孔!

网友(2011-05-16):
    学习了。.受益啊。

网友:
    同二楼一样

网友:
    tools/DFT  Audit   在对话框里点run

网友:
会把没有测试点的地方都会产生一个测试点,可是要自己移动他到相应位置。一个都不会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