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用SKILL判断SHAPE类型?

楼主(2010-10-07):
请教各位:
如何用skill判断SHAPE是动态还是静态?
如果是动态,如何用SKILL将其转换为静态?
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实现动态变静态很简单,只需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就可以,无需你去判断是否为动态或为静态,若为静态会出现提示:W- Shape is already static.
程序如下:
axlCmdRegister( "cshape" 'Change_Dynamics_Shape )
procedure( Change_Dynamics_Shape()
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list("Done" `axlFinishEnterFun)))
axlUIPopupSet(popup)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SHAPES" "BOUNDARY_SHAPES") ?onButtons "ALLTYPES")
while(axlSelect()
lshape = axlGetSelSet()
popup = axlUIPopupDefine(nil list(list("Done" `axlFinishEnterFun)))
axlUIPopupSet(popup)
axlClearSelSet()
when(lshape
foreach(shap lshape
cshapes=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shap nil t)

)
)
)
)

楼主:
回复  smallnose

要实现动态变静态很简单,只需axlShapeChangeDynamicType()就可以,无需你去判断是否为 ...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更感谢你的代码
这个函数我试用过,但是其总是给出下面的错误:
E- Shape is generated from a dynamic shape; can't change its type.

目前我还没找出原因,不知你是否也遇到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出现这个错误是因为,axlSetFindFilter你没有加上"BOUNDARY_SHAPES",根本原因是动态铜皮是在Boundary层的,不是Etch层。在Etch层得到的铜皮都不是动态的铜皮,只是动态铜皮的child。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SHAPES" "BOUNDARY_SHAPES") ?onButtons "ALLTYPES")
详细你可以看一下我在pcbskill上面“动态shape变成静态shape问题”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出现这个错误是因为,axlSetFindFilter你没有加上"BOUNDARY_SHAPES",根本原因是动 ...

谢谢